求助LA-C881P 能够通用ME的原厂BIOS

楼主(2019-01-20):
求助LA-C881P 能够通用ME的原厂BIOS 本来是IO坏了结果刷了BIOS现在就0.2A无CPU供电 备份的找不到了 瓜起 除了原机合成的BIOS 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没,我这一台二修机,也是原机BIOS没有了,现在开机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没,我这一台二修机,也是原机BIOS没有了,现在开机0.2

不知道两位的机器修好了没有,刚好有台这样的机器,16M的BIOS程序读出来了,需要改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