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技嘉B250-D3A大板进水后上电保护

楼主(2019-01-20):
这个周1 ,天气不好,还很冷!到中午一位熟客来了,说玩游戏的时候不小心把杯子里面的水弄到机箱里面去了,现在电脑不能开机,通电灯闪一下就灭了!
放到维修台上拆开一看,表面看不到水,拆开机箱背面就看到不少明水还在机箱和主板上流动,赶紧拆下主板,看到主板正面CPU供电部分,显卡插槽部位和内存插槽部位都有水,赶紧全部处理完,处理干净!最后把主板进行烘烤一会

全部拆下处理干净后通电,短接触发还是上电保护,看来只有仔细查找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正准备让人回去下午再来的时候,突然想到,技嘉官网提到过独立诊断灯,可以快速定位故障点

确实是CPU灯一闪就灭了,再看到CPU供电MOS场管散热座那里的痕迹,就先从CPU供电查起,这时我确实没有管开机时序和开机条件信号之类的,因为是进水又有诊断灯,就想走捷径看看

我是从8PIN供电接口往CPU管理IC来查的,一测量就发现短路了,除了上下场管,其它的没有异常,先拆下来

确实短路了,场管型号是4C06N 和4C10N 我手里没有现成的场管,就从我的一块CPU座子腐蚀一大片的技嘉B85主板上拆下来换上去,用的是4C08N 参数比较相近。最后通电测试,为保险起见我一直没有上CPU和内存条!

通电测试上电正常,已经不保护了!

非常抱歉,因为这位熟客要的很急,因为每天都在DNF搬砖,我没有拍下亮机图。有机会我再补上来!

网友A:
学习了,这个真的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真的不错,有图有真相

哈哈,没办法,主板很新确进水了,属于人为,才刚用一年,本来在保修内的。

网友B:
怎么不备份个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备份个bios啊!!!!!!!!!!!!!

需要的话,我这两天找机会备份一个上传到论坛

网友:
cpu没坏   技嘉板还是挺可靠

网友:
技术好呀,这主顾会玩,这么勤劳每天搬砖

网友:
技嘉主板确实挺 可靠的  就是  桥高温 很蛋疼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