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不定时开机 重启

楼主(2019-01-20):
机型iPhone8
故障不定时开机 重启
故障分析【开机小电流 板层问题

机器是同行发来的,拿来玩了一天也没出现故障,下班的时候准备带回去测试就出现问题了,开不了机。
第二天加电看电流

无奈 搬板吧...等了三天板子才到,开工。

温度 350 风速50 干下CPU 基带 硬盘

取下ID搬后触发发现大短了,烧到Q3350严重发烫,这个控制管发烫大多数都是后面电路负载引起的。
在放大镜下看见充电IC下方两个电容有发黑痕迹,先翘掉一个C3391,上电触发后没有打表了,但
是漏电1.2A,在把C3390敲掉上电触发正常。

据说8代不装cpu 基带 硬盘 单板触发不能超过8毫安。

开始上U和盖子。

继续基带 硬盘 开机....

正常开机 打了两天游戏 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这手机修的好溜呀

网友A:
其实就是CPU到q3100晶振断线,挖出来飞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CPU到q3100晶振断线,挖出来飞线就行了

用不住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CPU到q3100晶振断线,挖出来飞线就行了

用不住 没用的

网友B:
要怎样才能联 系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样才能联 系到你

怎么了?

网友:
这样搬不如打磨的稳定 不耐摔

网友:
也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CPU到q3100晶振断线,挖出来飞线就行了

说的对 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