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机械革命 MR X6S-LH01 版号E230435 PALWONN 88 M3 94-0 bios

楼主(2019-01-20):
原厂BIOS 亮机快 亲测 有图 原来机器有时候进系统很快,有时候卡的狠,装WIN10也不能进安装界面。换的南桥芯片 ,换号南桥开机亮的慢  刷了工厂BIOS都正常了

机械革命 MR X6S-LH01 版号E230435 PALWONN 88 M3 94-0 bios.zip

网友:
修到过二修机  原bios找不到了  怎么刷装显卡驱动都出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蓝天代工的板老是要烧板 烧焦的那种

网友:
那是电流承受不了,,,,,,,,,,,,,,,,,,,

网友:
测试全正常了,显卡驱动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蓝天代工的板老是要烧板 烧焦的那种

这种板子用的MOS管太小了,稍微电流有点不稳定就烧了~

网友(2019-08-12):
测试正常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0-07-07):
谢谢!正常好下一个来刷一下

网友(2020-11-03):
已验证,亮机bios!

网友(2021-04-04):
装显卡驱动

网友:
怎么下载 不了.....................................

网友(2022-08-13):
我的主板也是无法驱动显卡,试试这个版本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神舟的K660D 也是同方的这个模具,刷了这个BIOS黑屏了,请问有办法救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