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组解决兄弟7060卡纸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求组解决兄弟7060卡纸的问题。我应该换什么,是鼓架,还是后面的其他的

网友:
分离爪清洁一下
再不行就换了

网友:
像是定影器的事!

网友:
出纸的压板看下松紧度,太松压不住也会卡纸的

网友A:
分离爪今天刚到,换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离爪今天刚到,换下试下

ok  吗?最好找两台一样的机器一看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
典型的卡定影,清理分离爪上面的积碳,加热上辊是否皮损。

网友:
今天换了分离爪,可以正常出纸了。加热上辊是皮损。有4条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