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4AMB6D0 主板维修

楼主(2019-01-20):
朋友给个HP笔记本主板维修, 型号是DAG34AMB6D0。 上电测试发现各供电都正常,于是刷了个BIOS。 再上电,发现接屏没显示,但是键盘有反应。 测量屏供电,发现屏供电只有八点几V。   而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电压,说明这个电压是这常的。 于是断定这个笔记本用的屏与众不同。 跟卖屏的同行打听下,发现这个屏还是带触摸的,果然是不一样。 借个屏来通电,亮机了。

网友:
这不能叫修了主板吧,就是屏坏了嘛

网友:
屏幕一般也能修!!!!!!!!!!!!!!!!!!!

网友:
公共点八点几正常的是吗?新本子不一样的难道

网友:
也算笔记本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