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VD 3.0内外没声音维修

楼主(2019-01-20):
主板型号X45VD 3.0版本
这款机子说没声音
自己开机看 喇叭打X 外接不会打X但是没声音
直接拆开看 没有烧也没明显短路
打开点位发现 1脚 3.3正常 25脚 5V没有  38 39脚5V正常  那么5V应该要有5V结果没有
当时以为是断线 飞了一根到38脚还是一样 不行 那就是芯片问题了

查看声卡芯片 ALC277 这款自己没货 只能去买了
等了三个小时去买芯片  拆开芯片发现25脚这一小片黑不溜秋的
怪不得 直接刮开补回去 新的芯片装回去 正常

网友:
维修还是要慢慢仔细查询啊

网友:
芯片底下脚腐蚀了吧??????????买个显微镜

网友A:
啥情况都有啊  声卡的复位信号都是3.3v吗?

网友B:
是虚焊还是腐蚀发黑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虚焊还是腐蚀发黑呀,学习了

应该是腐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都有啊  声卡的复位信号都是3.3v吗?

1脚是3.3 可以去打开点位

网友:
应该是腐蚀导致的

网友:
277料板上大把啊

网友:
这个可以技术到位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有明显物理损坏的比较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