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掉电

楼主(2019-01-20):
待机偏低三位数表看不到,待机有5v,按下开关有3v出来一瞬间0.01跳到0.02左右然后掉到0.01,断开+3vo待机后端的+3vsus,按下开关出3v,电流稳定0.01,按照点位图的所有连接+3vsus的位置打对地,没发现拉低,这个电压给了桥做待机,现在没思路了,有经验丰富的分析下吗?

网友:
你什么数据都没给 别人咋帮你啊

网友:
先下个图,看板号,原理图截图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哈哈,描述的很抽象呢,不同的板子不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
按下开关后电感后端波形,持续了一段时间过压掉了,,断开后端节点,按开关稳定3.3v,芯片换过,待机正常0.01,反馈,频率也查过,怀疑还是后端问题

网友:
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查哪里

网友:
来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不同的板子不一样的情况的不同的板子不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
还得查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有电流变化,那么EC是有触发动作,你看桥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有电压没出把,更着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这个遇到多次了,就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是3V后级有问题,有可能是3VALW转3VS转换电路

网友:
刷个程序先   看看主板上各个供电有没有短路   主板已经出发了 看看还有那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提供的 信息比较少,不好给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