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加电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20):
联想E470 客户送修一台加电不显示。 检测电流跑到0.17  留机维修,
拆开看到主板有轻微腐蚀被上家处理过,USB 5V 转换管加焊过,
测量CPU  内存 无电压, 按时序查电路发现PL801 无电压
测量芯片 8910 供电正常。 5脚正常, 这种情况不是芯片坏就是后继短路, 先换芯片
换后 还是一样 按照思路往下查。  发现U11  和 U1 供电短路
测试 短路 有时候  机器放凉了 阻值又出来了,很少遇见类似这种情况,要么就是主板被人搞破坏,要么就是 大芯片内部短路。 没办法 先烧鸡看看  调到1V电压开始烧,
电流直接出现4.48 这么大。 手摸主板 都没什么温度,这下心凉凉,修了一整下午没发现那里出事,下班回家

第二天上班 发现主板阻值300多欧正常, 直接上电 刷刷的开机了,卧槽。。。。。。
装机先测试 装了一半 再 上电妈的 0.17 。拆机 跟昨天一样情况 热了就不行,凉了就出来。
继续烧鸡 直欧接放那里了 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温度,不管了  先干其他活。
30分钟后 继续摸主板 发现SD卡  声卡位置 有温度  直接拆声卡
       拆了声卡后 测试还是一样 乌云。。。。。
继续烧  发现周围还是有温度。  继续等

目测 卡槽位置有情况  这主板开始是有轻微腐蚀的,而且还被人把旁边的USB 5V 动 了, 槽下面肯定也有腐蚀,直接拆了 发现 新大陆 哈哈
拆完后阻值恢复  发现有点发黑 看图

        修机不易,发帖丢了一次数据,    各位看官 机器修了2天时间搞定。有看不懂的地方 谅解一下,谢谢。

网友:
想看完 居然要钱 只是想学学技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想看看可是没有钱哈

网友:
很正常,这种我遇到过,烧机就能烧出来,,,,,,,,,

网友:
看得正有劲,突然加密了!

网友:
到处都是要钱的啊,想学点东西啊、

网友:
有没有知道结果的,发出来就不用钱了哈哈。

网友:
好东西,故障古怪得花时间啊

网友:
看到底处我以为就这么完了呢  原来是 加密的

网友:
个人建议平台还是用打赏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A:
正看的起劲突然到收费部分了 是不是要绑定支付宝啊?

网友:
果然很隐秘,这种夹层短路都能测出来,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看的起劲突然到收费部分了 是不是要绑定支付宝啊?

不是,论坛里面凡是精华帖子都是下半部分隐藏了, 这样防止 客户自己看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精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了

网友:
修过好多这款机器进水的,,这个有图纸的哦

网友:
收了不少钱吧::lol:lol

网友:
腐蚀过的最难修了。楼主火眼金睛啊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