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遇到过苹果7 组装屏能触摸 换原屏不能触摸问题

楼主(2019-01-20):
一台小7 换屏 组屏触摸 原屏不触摸
苹果

网友:
听我师傅说组装屏有的是坏的屏改的当新屏卖,但是排线接口有区别,所以叫我们测试一律用原装屏,就是怕有这种情况。打个比方,大意就是6的外屏坏了,就用6的内屏压个7的外屏当7的屏去卖,价格就多了,我是新手,也只能这么理解,不好表达出来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要分享啊,不会是换座子吧

网友:
cpu到显示触摸座的32k时钟信号 不正常 主CPU可能虚焊 直接在WiFi 32k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