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61 H81主板32.768不起振怎么修?

楼主(2019-01-20):
经常接到H61 H81主板,32.768晶体不起振,一个脚有1V左右的电压,而另一个脚电压为0. 两脚对地值还都一样。 这种大家一般怎么修呢? 反正不能烤桥,至于为什么,你懂的。
主板

网友:
晶振换下 不然就干桥 没其他想法了

网友:
coms电池,谐振电容,晶振,断线,桥

网友:
那问题明显了,桥坏了,省成本的话只有在料板上拆一个桥植株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