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跳帽电压低,ATX待机跳帽电压正常

楼主(2019-01-20):
板号:ASUS H61M-E REV:2.03
故障现象:进水后RTC电路元件有白渍,清理后发现电池跳帽电压低,ATX待机跳帽电压正常

简述:板子RTC电路相关元件都有白渍(桥也有白渍在缝隙处),清理后测量如故障现象所说,当时真的感到很奇怪,平常电池跳帽电压低不是这样的。把所有相关元件都拆了,电池还是低,最后用洗板水刷桥缝隙解决电压被拉低问题。

1.板号如下图

2.注意的点位图位置如下图

3.首先按照正常的方法处理电池跳帽电压低:1.电池座接触不良,2.RB小电阻腐蚀,3.肖特基双二极管有问题,都看过和更换了,故障依旧,具体的现象就是:肖特基双二极管正极降低电池电压的0.2V,负极降低电池电压的0.7V,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我没有插ATX电源)

4.怀疑电容什么的,把后级相连电容拆了,无果

5.没招了,忽然想到插ATX电源会不会还这样,意料之外:插ATX一点问题都没有

6.搞不懂这个状况是为什么,于是拼了,拆,元件号如下:1.OU1C232\OU1C32\IO电池供电脚位抬起,2.SC169,3.晶振及谐振电容,      4.SR1930,5.SR106\SR107,6.MR106,7.SR3\SR4。这些都拆了量电池跳帽电压还是被拉低。

7.于是发现点位图上还有一个电池经过肖特基二极管直接给桥供电,想起桥缝隙也有白渍,虽然之前擦了擦但是可能不彻底,于是拿出牙刷,粘上洗板水猛劲刷,让桥里边全是洗板水,然后用风枪吹,重复一次动作,这是感觉差不多了,用万用表量电池跳帽,OK,恢复正常压差。

疑问:从解决方法来看应该是桥的电池供电触点有微短路。电池的电流小,所以造成电压降低,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池的电流小会使电池的电压降低?以前遇到的电流小只会带不动负载而不会出现电压也被拉低的情况啊,例子1:USB口供电电流不足,保险电阻阻值增大,插键盘鼠标可以,插U盘不读。这个例子里,电流不够带不动U盘,但是供电的5v电压未有拉低情况,哈哈,如果真的出现拉低的情况反而好判断电压有问题了。例子2:迅维曾经讲过供电和信号的区别就是电流的大小。供电的电流大,信号的电流小,这就是供电和信号的区别。在实际测量中也未曾发现供电和信号的电压会因为负载的原因被拉低哈,当然有些串联分压的会让电压发生变化。

小白发帖,大神勿喷

网友:
处理好后板子又放到烤箱里100度烤了一个小时

网友A:
不要说桥内部串联分压所以电池电压变低了,因为插ATX时候跳帽电压是正常的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桥内部串联分压所以电池电压变低了,因为插ATX时候跳帽电压是正常的没有被拉低

你插着电源以后完全就是两回事了,进水的首先想到的是进水的地方而不是到处拆

网友:
桥缝隙也有白渍,还好桥还没有烧毁。

网友:
老司机处理进水机会先反复想进水的地方

网友:
最后用洗板水刷桥缝隙解决电压被拉低问题 洗板水发挥大作用了

网友:
电路板上的电压,90%都是恒压源,恒压源的目标是尽量维持输出电压不变,无视输出电流。但它的供电能力,也是有限的。超出了它的最大提供电流,电压会出现下降现象。这种现象,你在笔记本上不好测到,因为有各种保护电路。你说的usb供电不足带不动负载,一般发生在机箱前置usb口,原因是usb跳线过长过细,电流通过导线时时,它上面有压降。这种供电不足其实是电压不足,而非电流不足。带负载能力,指的是功率,而非单指电压or电流,是他们的乘积。打火机的火花产生器,电压很高上千v,它电不死人,它能提供的电流确是万分之一级别的,连蚂蚁都电不死。cpu供电电路,电压奇低,1v,但它的电流输出能力十分恐怖,50-70A,能带动60w的处理器。

网友:
楼主的很多问题,是对电压 电流 和 功率,三者关系的理解上。
这个东西,简单的一句话,串联分压,或者P=UI是理解不了的。
建议找初中物理 电功率这一章,重新看一下,然后找点计算题,习题亲自作一下。
这个串联分压,或者功率关系,不做题,其实深刻理解不了的。
那些习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一个电路中,2个功率不一样的灯泡,
有时串联,有时并联,然后让你算功率,比较那个亮度高。
我就是通过做初中物理练习题,理解这些的。

网友:
谢谢分享,修ASUS的板子不容易 呀

网友:
洗板水发挥大作用了洗板水发挥大作用了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电压被拉低就先当漏电吧!如果漏电功率有1W,那小电池的功率也是1W,那电一下就漏完了,电压基本直接被拉低完!换上ATX电源的话它输出的功率就高很多了!直接用可调接个3.3V上去也是拉不低的

网友:
7楼大师的分析很到位 基础的知识还是要掌握好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关键点在电源也是有电阻的,电源的模型是理想电压源串联电源自身的电阻,atx内阻小,电压降都落在外边,电池内阻大,电流大了,电压降都在电池内部,外边分到电压就小了,这样能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关键点在电源也是有电阻的,电源的模型是理想电压源串联电源自身的电阻,atx内阻小,电压降都落 ...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纽扣电池的电压供电和ATX的供电是不同的

网友:
现在修一块台式机主板能收多少钱???这个主板花费楼主不少的时间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