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70 开机反复重启 一直当 当 当 的响 谁知道啥问题啊

楼主(2019-01-20):
苹果 a1370 开机反复重启 一直当 当 当 的响 谁知道啥问题啊

不插硬盘 不插键盘 都是同样的故障 谁遇到过
一直停在白屏界面,过一会儿当一声响  过一会儿又一声 反反复复。

网友A:
用苹果安装盘起下试试,能选择启动设备吗

网友:
拔掉屏线试试

网友:
没有认到启动设备吧。按住ALT 键 ,看能不能选择启动设备

网友B:
不知道为啥看你发这个帖子我笑了半天!当当当的响…不认硬盘也不会一直当当当的响,裸板直接喇叭看看还会不会当当当的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苹果安装盘起下试试,能选择启动设备吗

不能。。。。。。。。。。一直白屏

网友:
试过了 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看你发这个帖子我笑了半天!当当当的响…不认硬盘也不会一直当当当的响,裸板直接喇叭看看还会不 ...

我上面已经说了 不装硬盘 不装键盘都试过了。。。

网友:
这种就开机掉电吧,不好修

网友:
可能开机马上重启吧,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你描述太笼统了,不行按时序查啊,看都出了哪些信号,到哪个步骤掉电,再去分析才有用,单纯的零件替换和最小化不能查出故障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外设去掉了吗,单主板上电试下,,,,,,,,,,,,,,

网友:
                         奇葩的问题

网友:
掉电这种放弃吧换板子

网友:
从启是吧。一直。

网友:
   啥也别说先刷个程序,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当当当响的,是由 SD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