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9-01-20):
型号iPhone6p

故障,开机显示屏幕竖条无触摸(非m1通病)
顾客送过来时有背光无显示,说是录像的时候突然黑屏了。
拆下主板发现显示ic发烫严重,拆下来加表开机电流正常,换一个新的显示ic上去又是老问题,但是显示ic脚位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来回换了几个显示ic还是一样,一气之下把pp5.7v通路的电容全部取下来,换新的上去,开机显示了,显示ic也不发烫了,但是屏幕出现竖条,进系统后无触摸,这个一般是pn5.7v问题造成,用万用表一测,发现pn5.7v只有4.2v,电压低了,于是把黑触摸取下来,发现-5.7还是只有-4.2v,换一个黑触摸也没用,难道是显示ic不行?
之后换了起码十个显示ic,还是一样,那我就百分百确定显示ic没问题,安装也没问题了
想来想去也找不到原因,-5.7v就是显示ic发给黑触摸的,中间就两个电容,把电容取掉或者更换都还是一样始终是-4.2v
还是不死心,又查显示ic工作条件,主供电3.8v正常,复位1.8正常,显示开启信号1.8v正常,i2总线两条1.8v也正常,显示ic的6v也正常,+5.7v正常,唯独就是这个-5.7不对
我冷静下来想了很久,既然有电压,那通路就是没问题了,电压被拉低一般都是通路上有短路,可是pn5.7v通路上的电容我全部取掉甚至换新的,难不成是板层短路??
我把主板显示ic下的pn5.7v切断,直接在显示ic飞线到显示座子的pn5.7,一测居然还是-4.2...........
我是真的没辙了,希望论坛大佬能解开这个难题,如果能解决一定发个大红包!

网友:
换了,一样的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5.7都有,阻值也正常,不显示,昨晚CPU拆了,怕是吹闪光点吹虚了,今天重新安装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