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B162P不认硬盘

楼主(2019-01-20):
宏基LA-B162P不认硬盘,5V 3.3V供电正常,该怎么修呀,大神么给个思路,光驱也不认,是不是桥坏了,CPU桥一体集成的,是不是加焊CPU修复呀?????????????

网友:
硬盘供电5V  3.3V  正常,就是识别硬盘,USB都正常

网友:
BIOS也    刷过了,故障     依旧

网友:
没救了吧!。?。

网友:
耦合电容查一下,硬盘接口跑下线

网友:
硬盘数据通信线,南桥与硬盘有关电路,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