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开机白苹果后黑屏 连接电脑已经进入系统

楼主(2019-01-21):
ipad mini 3 开机白苹果后黑屏 连接电脑已经进入系统 多按几次开机键有背光无显示 换过内外屏一样

网友A:
检查触摸座有无松动,旁边小元件有无虚焊,顺便看下电池检测触电,会有惊喜。

网友:
刷机的时候 屏幕上进度条也是有显示 走动的 刷完白苹果后就黑屏 有背光 无显示 已经进入系统  如果一直无显示修显示 怎么刷机的时候还能一直显示进度条

网友:
换一套触摸外屏试试,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B:
长按开机键 有没有显示

网友C:
home 键问题。换个外屏正常的外屏

网友:
dfu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me 键问题。换个外屏正常的外屏

没装触摸和home 只装了lcd测 一样

网友:
不是 连接电脑已经显示进了系统了 偶尔也能显示 偶尔开机一个白苹果就黑屏不显示了 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机键 有没有显示

长按开机键有显示  但是单按一次开机键唤醒不了屏幕 插数据线也唤醒不了 长按开机键可以唤醒屏幕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机键 有没有显示

长按能显示 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机键 有没有显示

长按开机键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触摸座有无松动,旁边小元件有无虚焊,顺便看下电池检测触电,会有惊喜。

个人感觉不是触摸或者lcd问题 感觉是唤醒不了屏幕  但是原理图没有

网友:
哎  真是郁闷 不是屏幕问题  itunes 也能显示 就是进系统后暗屏 按开机键唤醒不了屏幕 按开机键有背光无显示  长按开机键有时候能显示关机 有时候长按又不显示   也是真不清楚了 听说hall 霍尔皮套效应没用会这样 但是我找不到ipad mini3的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直接去掉吗

网友:
检测不到触摸屏。自己找一下问题咯

网友:
检测不到触摸屏,自己找一下问题咯

网友C:
换一个带home键的触摸。 看看应该OK了。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主板的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带home键的触摸。 看看应该OK了。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主板的座子有没有问题

主板电池座 触摸座 显示座 开机座都测过二极体正常的  有背光有显示的时候主板也并没有发烫的情况 mini3是带指纹吧 换个home指纹不会没用吗 有时候屏幕正常的时候 原来的home健也可以使用的  哎 没有别的原装带home的ipad mini3测 尴尬    ipad mini 不带触摸和home 会显示不正常吗 很少修ipad 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带home键的触摸。 看看应该OK了。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主板的座子有没有问题

有点怀疑是休眠那个hall坏了 休眠背光还亮 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