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21):
    故障机   HP
  故障    不开机
    机器修好有几天了一直没来的急发帖今天上班刚好没事,那就简单的来一贴吧, 正好没没有下载分,先看看主板吧   板子还是挺新的,当时说要的比较急,也是外地发来的,上面注明不开机,那就修吧,量了下没有明确的短路,上电隔离正常,待机是按下来开关才来的,接上开关,接着待机也就正常了,看来机器应该是触发不上电流吧,直接来到ec 查21脚,正常跳变,那下来南桥就要返回来个SLP_4和3回来,一查发SUSC#和SUSB#都没有,看来是南桥那面的问题了,先查南桥的VCCCSUS3_3,也就是这里    按下开关正常,既然正常那就是RTC电路的问题的,来到RTC电路看看吧   J1有个节点当时查的时候一点电压没有,然后干掉C367之后有了2.8v接着下面那个也有电压 ,然后开机正常,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完美,唯一缺陷就是没有拍亮机的图片当时修好就拿起走了。。。。。。。

网友:
然后干掉C367之后有了2.8v 是不是贴纸影响的腐蚀还是其它原因腐蚀了

网友:
看来还是贴纸影响腐蚀的吧 导致电压出不来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短路的比较少吧,是腐蚀漏电?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小维修,但是分析图纸和自己的思路很重要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修到过  一样的故障点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A:
了解开机时序  对不开机 维修 很有帮助。。。。。。。。。。。。。。。。。。。

网友:
拆了补一个啊,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开机时序  对不开机 维修 很有帮助。。。。。。。。。。。。。。。。。。。

怎样知道开机时序。请留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知道开机时序。请留言谢谢了。

这个嘛 哈   笔记本开机时序  从开关到EC 到南桥  还有相关的信号 电压  。。。这个你可以在迅维网 搜索 学习

网友(2019-02-23):
技术交流  值得学习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么辛苦的付出,细节决定成败还好没有白忙活,今天一天就修这个本了吧,费心劳神~

网友:
老铁 6666666666666666   修好有图有说明

网友:
我感觉也像是胶纸腐蚀,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应该是贴纸的问题呀

网友C:
一个小小的电容挂了就会导致不开机,思路清晰,查起来就不麻烦..

网友:
看似问题很小 但是必须花大把时间去弄

网友(2019-03-29):
这个是不是 32.768 晶振没起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