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5-a

楼主(2019-01-21):
版号820-00165-a 电脑17的     机器来时候是进水了把水清洗赶紧就ok  但是用电源适配器是不加电的 电都不通14.5v主供电没有   用可调节电压的供电器就是好的 电池也可以充电一切都正常   小板接口换了电源换了都百分百是换的好的  是不是电源适配器要检测什么信号   但是电源接口哪里也没有信号输出的                自己改了一个适配器可以用

网友:
遇到两台这种问题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没人吗在线等急

网友:
                     那就改一个用呗

网友:
是用普通电源改的客户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