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LA-8691P 桥背面一个电阻去掉南桥开机发烫

楼主(2019-01-21):
图片此主板被别家做了故障,现象时开机南桥特别热,2层电压都不出来,换了南桥故障一样,后来找到了图示这个电阻被去掉了,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干嘛用的,现在修的过了内存不显示,不知道还做了哪里的故障,谁有这个主板的桥背面的高清图,现在做维修的,有些人不要这样玩,要吗给客户直接报废就得了,害的我搞了老半天,还做了一个桥,没有意思

网友:
没有图纸吗?这电阻应该的分压的吧

网友:
我一般碰见有上家修过的或者能看出来明显搞过的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要是分压电阻你就干到了

网友:
实在不行楼主换一个板吧

网友:
这个电阻 好难找哦  强啊。。。。。。。。。。。。。。。。。。。。

网友:
这么难找的电阻都找到了  高手  学习了

网友A:
找到这个电阻了,但是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很可能桥已经烧了,被人动过的难修的

网友:
图纸是指和内部RAM存储器有关?内存还是缓存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没有遇到过,我也不知道。

网友:
拿去交换啊,费时间            、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到处是陷阱,还人为制作故障

网友:
真的不错!!刚刚弄好一个号,是新手,多多逛逛,多多包含,不会,不断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个电阻了,但是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英文意思就是高电平,就是电阻装上,启用内部集成的VRM电压模块,低电平禁止启用内部VRM电压模块,后面还有一句备注,这个信号必须一直要拉高,就是电阻不能少的意思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不要太纠结了,实在不行就让客服换板子。

网友:
看这个信号好眼熟啊。看来上家也是在迅维待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