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14款A1466

楼主(2019-01-21):
苹果 14款A1466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 但屏不显 过会屏显示 如图

网友:
明显就是没系统了,要不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问题,而且这种硬盘排线也容易坏

网友:
                        还是遇到一个是声卡小板坏了额

网友:
这个是没找到系统或者硬盘 进磁盘工具看看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A:
路过 学习中 苹果手机维修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  遇到多几台了。。。。

网友:
没有认到启动项,进pe看一下!

网友:
定了块硬盘

网友:
14年的A1466有硬盘线????楼上的不懂就不要去误导别人了,不懂不可怕,怕的是不懂装懂还去教别人影响别人判断。  这个是没系统引导,要不就是硬盘有问题。有苹果系统安装U盘或WIN10 安装U盘或PE 开机按Option 选U盘进系统看能不能认到硬盘。 这个硬盘是苹果专用长条的

网友B:
这个用普通PE 能识别吗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先安装苹果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普通PE 能识别吗

可以识别

网友:
   进PE看看有没识别到硬盘,有的话装个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硬盘又问题了,屏是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学习中 苹果手机维修还是有难度的

人家明明是笔记本,你说手机??你有看这么大屏幕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识别                                                                                           ...

普通PE基本不行,一般得WIN10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识别                                                                                           ...

你好苹果的机器用普通PE能像普通笔记本那样在PE下安装苹果系统吗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是硬盘问题 ,换了块硬盘 好了

网友:
进PE就知道了 系统没引导吧

网友:
1466好像有通病电路问题。。。。。。。。。

网友:
系统坏或是硬盘坏,

网友:
接到苹果电脑如果能显示又有内容出现在屏上这种都没什么钱赚的,对这种没兴趣

网友:
那你有么有刷了BIOS试试看呢 买个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