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5P开机电流0.6多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1-21):
                                                                    联想G475AX开机电流0.6多不显示

版号:LA-6755P REV:1.0

故障为:开机电流0.6多不显示,并且拔掉内存电流无任何变化。

上图:

经过测量主板供电发现除了内存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有,

确定问题在哪里了,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

测到内存供电芯片的第四脚发现没电压,

打值发现对地了。怀疑要么芯片短路,要么这个脚上连接的电容短路,

翻开背面发现有个电容测量也是短路,拆掉不短了,

接上屏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打阻卡吗,笔记本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主板好便宜

网友B:
这种主板修起来很操蛋  板子便宜 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是打阻卡,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打阻卡吗,笔记本的第一次见

是的,淘宝卖5元一个,很方便,内存总线和SPD,基准电压,内存复位都可以在上面测,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修起来很操蛋  板子便宜 维修价值不大了

这个板子淘宝卖100多,我给同行修修收同行90,能赚点就行,哈哈

网友:
主供电电容短路好修  二级供电的电容短路 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问题的呢  都是主板南桥电容漏电故障多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打值卡买了很久了一直很少用 哈哈 看了楼主的帖子决定拿出来用下

网友:
设备齐全,技术高超设备齐全,技术高超

网友:
谢谢分享 不错哦 技术很好 顶顶 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就是秒杀的了,给楼主的分享精神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给个赞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应该挺快的吧

网友:
修笔记本就喜欢电容短路的故障,来钱快

网友C:
            看标题的上电流还以为是通病哦,(桥上的电容)

网友:
遇到这个板子 直接喊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的上电流还以为是通病哦,(桥上的电容)
电流0.4是通病桥上的电容

网友:
这个故障明显好修

网友:
细心对于维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