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398 820-3332-A不触发 待机没有3V IO不发开启IO已经换过了

楼主(2019-01-21):
求助苹果A1398 820-3332-A不触发 待机没有3V IO不发开启IO已经换过了 io的条件满足为什么就是没待机3.3 高手分析哈IO发出开启的时序 感谢 原来是声卡芯片短路烧了的 换好就是不触发的

网友:
                      按时序   查  啊

网友:
这个不接电池不触发吧                       .

网友:
厉害哈,是供电保护吧,没图纸找的到故障还好,找不到是信号那方面就郁闷了

网友:
厉害了,没苹果都不容易修啊,没图纸,感觉就是碰运气

网友:
遇到要查信号级的这种故障,真的是心里没底。

网友:
待机芯片有没有pg好这个信号

网友:
电池在上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