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bh61m-plus,5v偏高到10v

楼主(2019-01-21):
(图片)

网友:
啥意思,这不是能亮吗,查一下前级有没有击穿

网友:
查io5v检测电路,应该是5v检测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A:
这都是秒杀的事情,5v检测电阻直接干掉一坨锡拉到12v检测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的一个通病,可以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秒杀的事情,5v检测电阻直接干掉一坨锡拉到12v检测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