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 2012年Windows Bootcamp黑屏

楼主(2019-01-21):
苹果A1466 2012年Windows Bootcamp黑屏 是因为打显卡驱动会黑屏,但是AIR都是集显,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打过都黑屏,但是苹果系统完好。会是CPU集显坏了么?

网友:
苹果系统正常,硬件应该没有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你安装的Win10吗?win7就不会12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Win10吗?win7就不会12年的

win7 win8 win10都试过了,都一样

网友:
是不是bootcamp版本不对,主板驱动没装好。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驱动不对,从苹果系统bootcamp里面下载的驱动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5.1.5621
4.0.4326  这两个版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集成显卡驱动不正确,不能用驱动精灵打显卡驱动

网友:
苹果官网bootcamp帮助中有对应的版本下载,如果不行就不是软件故障!

网友:
可以先排除下驱动  不行装个  win10试试  苹果系统没问题的 话  你看看  硬盘和机器的年份一样吗,之前碰到过15年硬盘装13机器上Windows卡黑屏

网友B:
下个winclone镜像装吧 网上收对应款的 不知道如何形容它 算是个通病吧11 12年的air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winclone镜像装吧 网上收对应款的 不知道如何形容它 算是个通病吧11 12年的air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说的对  好像都有这问题,尤其这两年这个问题特别多

网友:
苹果系统正常,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集显基本没有坏的,还是考虑驱动吧

网友: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1278  1466而且都是集显遇见多次了 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是苹果的固件版本太旧了,它把显卡认错了,所以装上显卡驱动之后之后就会灰屏,可以升级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找不到固件版本,你可以安装苹果最新的系统,这样就自动升级固件版本了,

网友:
驱动啊哥 千万别动集显

网友:
换个bootcap  这款机器驱动不对会引起进系统黑屏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我有这个驱动但是太大了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