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02-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1-21):
13302-1不触发维修                拆除Q1701解决问题

网友:
拆除的原因是RSMRST电压没有  待机0.029有点大 拆除后RSMRST正常

网友A:
怎么找到这个元件坏的?烧鸡?这个元件是静电隔离作用吗

网友:
技术可以这算是秒了吧

网友B:
这种确实是通病了      碰见好几台了

网友:
修不触发  了解开机时序很重要。。。。。。。。。。。。。。。。。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直接拆了就可以了!!不过这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到这个元件坏的?烧鸡?这个元件是静电隔离作用吗

感觉待机偏大    然后就量到这个信号   电压明显不对   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确实是通病了      碰见好几台了

这款机器我第一台碰到这个问题   恭喜楼主了

网友(2020-07-19):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