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502液晶屏维修问题

楼主(2019-01-21):
求助苹果A1502液晶屏维修问题,屏的供电没有阻值  插上屏幕接口量测屏线是通,说明屏上的供电保险坏了 拆开屏幕发现是铁壳密封了的 有人修过这个吗 屏幕总成要1900啊 客户肯定不会修了 因为普通的屏幕里面就是屏供电就有保险 他这个液晶屏排线是压在PCB里面的 又怕加热屏的面板直接报废就瓜 了

网友:
刚换了1600,也是屏上面背光电路问题。屏蔽罩可以拆下来试下,300度

网友:
换总成啊还能怎么样,该换就换。

网友:
和客户讲好了再拆,免得扯皮,,,,,,,,,,,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了个这机器的屏,屏蔽罩用烙铁和风枪一块去的,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风险性很高 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