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能触发不显示 版号dasx6amb8e0 rev

楼主(2019-01-21):
HP 4321S 能触发不显示 电流1.2A左右,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 刷了一样不显,求维修思路? 请大神们帮帮忙想一下,谢谢!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一样不显 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吹风筒吹一下再开,这显卡是通病

网友:
直接换主板,这主板相当便宜呢

网友:
外接,还有看电流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一下显卡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吹风筒吹一下再开,这显卡是通病

是的,是显卡虚了!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