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R-5437电池不充电不放电不触发,修一周

楼主(2019-01-21):
前几天有客户来说dell本子电池坏了,就买了个电池,拿回去不好用,就把本子拿来了,自己形容电池不充电不开机,我用我的原装电源原装电池试了一下,1:单独用电源能开机,开机后在把电池插上还能充电,说明数据线没有问题
2:单独用电池不触发,
3:电池和电源一起插上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触发,能触发的时候就能充电,不触发的时候就不充电,不触发的时候多。

太乱套了,我的头都炸了,拆机吧,量电池接口数据线阻值正常,电池插入信号插拔电池也有变化是正常的,隔离的管子也是好的,在看ec,电池插入信号到了ec,量了量没发现什么,又找充放电芯片,周围的件都量了一遍,没发现什么,找了代换的换了还是不行,一个现象,又找料板,换ec,换了还是一样,蒙圈了,不会修了,中间修了好长时间,没事了就拿出来研究一下。

今天下午,又拿出来研究,量到这个芯片,

供电不正常,5v供电电压是1.38v,这个供电是待机芯片发出来的,拔掉电池量待机是正常的,电池插上了,能充电时候待机5v,不充电的时候是1.38v。真不知道咋修了,换个待机芯片吧,找料板换了待机51125,在插上电池,在开机就上电了。我也是蒙逼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啊,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

总结:14R-5437ec是NPCE985PA0DX,料板的ec NPCE285PA0DX,用285代换了一下,能正常进系统 没有问题,原机的换到料板上不能触发,说明285能代换985,因为料板原来能触发,那就说明985不能代换285,这个需要好机器验证有遇到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不错哦 技术很好 顶顶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出的5V供电引起PU4402工作不正常,进而引起电池检测类型错误,鉴定完毕,有用加我分

网友B:
感觉你应该换了35的电解电容,这两个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C:
呵呵 很都EC后最不一样都没法代换 。。。

网友:
应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真的不错!!刚刚弄好一个号,是新手,多多逛逛,多多包含,不会,不断的学习。。。。。

网友:
看图纸英文解释这个芯片应该是负责设定电池模式,一般来说,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楼主能修一周 真是有耐心了    已加分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看4楼我发图片的地方结合楼主发贴检查的信息就能发现问题所在了,楼上为什么说没解决呢?

网友:
我一般直接先换芯片试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待机芯片出的5V供电引起PU4402工作不正常,进而引起电池检测类型错误,鉴定完毕,有用加我分

大神太佩服了,说的太对了,真是学到了,他原来的电池11.1v不行,换了14.8v的就好了,中间还有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应该换了35的电解电容,这两个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换了待机芯片  没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很都EC后最不一样都没法代换 。。。

在这里补充一下吧,代换后键盘不好用  换回来就好了,那说明还是不通用的

网友:
不错哦,这个案例少见,学习了。。。。。。。。。。。。。。。。。。。。。。。

网友:
掉电池量待机是正常的,可能待机芯片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