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20-15ikbn 关机还有显卡供电

楼主(2019-01-21):
进水机器
版号NM A191 感谢月饼老师提供的图纸
故障为能正常开关机 关机后裸板待机0.23,NVVDDS,NVVDD俩个显卡电压和+1.0VALW,3,5VALW持续供电

DV9未用料 DV7 NVVDD_PWRGD来源于NVVDD ,1V8_MAIN_EN来源于CPU
继续查前端+1.0VALW
开启信号来源于ec EC_ON_1V
继续测EC 实际测试EC_ON S5_ON为持续有效高电平,

测试3 ,5V正常 +5VALW to +5VS,+3VALW to +3VS俩个点正常,susp为高 断电打阻值测试+3VALW于susp转接的EN1 2脚短路
换了一片芯片测试OK
维修结束

没分了 大家帮忙加点分 万分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这是秒杀了

网友:
就是ec坏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