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BGA焊台出问题了,求售后电话

楼主(2019-01-21):
CF-360BGA焊台开机,按启动键,运行灯亮一下就灭了,然后sv数字可以根据设定的走玩,PV没任何反应,打BGA返修台上的电话(0755-61502186)没通,求售后电话,谢谢

网友:
一般自己修,嘿嘿嘿

网友:
自己拆开找到问题了

网友A:
搞定了没有?如果没有搞定请论坛PM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没有?如果没有搞定请论坛PM我。

已经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