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30U 公共点电压跳,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9-01-21):
Thinkpad S230U
故障:公共点电压被拉低为14v
首先测公共点阻值正常。5百多。一开始我的办法是,一个一个的断B+的节点,我刚断开待机芯片的节点时,发现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19v。我想故障就应该在这里了。

我想再次确认,把这个点连上,公共点又变成14v了。那应该就是这里了。
第一步,把这些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把上管拆了,还是一样。等我把待机芯片拆了之后发现公共点电压正常了,于是马上换待机芯片。

结果只要一装上待机芯片,公共点又拉成14v了。我把二组上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晕了。没招了。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求助、。、、、、、、、

答案在27楼

网友A:
现在有些新机器公共点是会低一点,参考下论坛其他机器
还有PJ403在后级直接搭19v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新机器公共点是会低一点,参考下论坛其他机器
还有PJ403在后级直接搭19v看情况如何

我试过断开PJ403 然后用可调电源19V供电,也没有发现什么短路。。。

网友B:
把上管的隔离点断开看看,,还会拉低不??

网友:
待机芯片的外围电路着重检查,比如反馈电路,

网友:
14v应该正常吧,充电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电流小的话就不是拉点,公共点要是被拉低电流一点很大

网友:
    在不是很确定的坏情况下,可以换个思路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C:
压根就是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 500欧怎么会拉低 19÷500=0.038A的电流 怎么怪待机芯片了?

网友D:
待机电流多少,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根就是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 500欧怎么会拉低 19÷500=0.038A的电流 怎么怪待机芯片了?

你这么算不对吧!

网友:
同意楼上正解

网友:
本来就是14.5V 为撒要纠结

网友:
保护隔离的mos管性能不良或不完全导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问题不在待机,看B+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通过PWM产生就是14.5v,如果是MOS管就查MOS管为什么不完全导通,G极电压!

网友:
查待机芯片周边电路,比如反馈/SKIPSEL/TONSEL/自举升压/线性3V5V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上管的隔离点断开看看,,还会拉低不??

断开PJ403不会拉抵了。。。。不会拉抵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是T440 。最后也没有搞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流多少,正常不

待机电流0.014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应该查公共点,应该没完全过来,查公共点产生电路

网友:
公共点电流太小,装上待机芯片,就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 感觉搞不定了。。。没有, 感觉搞不定了。。。

网友:
think的机器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在待机,看B+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通过PWM产生就是14.5v,如果是MOS管就查MOS管为什么不完全导通,G极 ...

楼主说了,断开待机节点是19V

网友:
看看待机电路其他地方呗          14V的时候两个隔离管工作是否正常  G极是否被分压

网友:
终于修好了。。。。。
修了一下午了,在迅芯科技的点拔下。终于好了。真的非常感谢他。。其实问题很简单。
一开始我思路错了。方向也错了。断开PJ403.公共点不跳了,我就一直以为是这里的问题,在这里出不来了。。。

把待机芯片周围一圈,换了个遍还是不行。。。

这是大错特错。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然后我调整方向。索性让这个PJ403断开,去测量保护隔离了。。看看有什么情况。

测PQ305 G级19v这里不对,我记得应该是在8v左右。第一步首先换了PQ305.结果还是一样。。

为什么不能分压,测PQ310 2和5脚电压3.3V-2.5V在跳,我就先换了PQ310还是跳。我先不管它跳不跳了,让这让G脚先分压正常。
测量PR310,PR307阻值正常,拆掉PC309,
再拆PQ301测PQ305 G级还是19v。我的天,没东西拆了。。我快放弃了。
把这个问题咨询了论坛中的迅芯科技,他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换PQ304?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没有想到去换它呢,立马换了。。奇迹终于出来了。PQ305 G级终于变8V了。。把刚才拆的都补上,待机芯片的节点也连上。
触发,点亮。。。。。

总结:碰到这类公共点电压乱跳,先不要去管它跳不跳。要去修保护隔离。要把控制级的电压修好。就OK了。。。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我就是想不到,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修好了。。。。看27楼修好了。。。。看27楼

网友:
去27楼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保护隔离管有没有导通啊  不会是二极管流过来的电压吧

网友:
恭喜楼主走上正途。功力又深一层

网友:
为什么总是拆了又不测量 这里不是信号有问题就是管子 压根没见你说信号是稳定的

网友:
就知道拆。打值不行嘛

网友G:
供电芯片拆了上电?那不是横扫一大片吗??幸好这个机器是体二极管过来的假公共点,电流很小,要不然不得直接换板吗?

网友:
隔离最后一个管子坏了,以前遇到多,负载不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供电芯片拆了上电?那不是横扫一大片吗??幸好这个机器是体二极管过来的假公共点,电流很小,要不然不得直 ...

是啊,我也奇怪这个问题,芯片拆了,很想知道可以上电吗?

网友:
打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也奇怪这个问题,芯片拆了,很想知道可以上电吗?

肯定不能,要拆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芯片拆了上电?那不是横扫一大片吗??幸好这个机器是体二极管过来的假公共点,电流很小,要不然不得直 ...

先拆上管不行,然后再拆芯片。。

网友:
看起来楼主这个公共点直连过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