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电视LED48K510G3D花屏-求指教

楼主(2019-01-21):
我很好奇的是只是上面花屏-屏线拆掉一遍 即使是另一半不显示  显示的一遍也只是上边花屏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呢??????屏坏了?我总想救一下毕竟50元收回来的

网友A:
屏挂了,不要折腾了,看看屏有没有耳朵,没有就上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挂了,不要折腾了,看看屏有没有耳朵,没有就上锤子

大哥这么直接啊????????????????

网友:
LED48K510G3D的屏垃圾。我做瘦猴的时候换了一批。

网友:
这种问题修没有意意了!屏坏了啊

网友:
这就亏50了

网友(2019-05-20):
亏不了,可以锤来买,电源板,驱动板,逻辑板,其他就称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