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9-01-21):
一块联想g31t-lm的主板时精英代工的开机不显示。测各个电压都正常。不跑吗。南桥是nb82801gb的桥。一般gb的桥容易坏。换了一个后还是原故障,bios刷了也不行。开机测波形也读取到bios。压北桥还是不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板子很少出别的问题。

网友:
pg,时钟复位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