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 mp2550 a处卡纸

楼主(2019-01-21):
理光mp2550 复印机,一打印复印,搓纸轮动了一下,纸还没送出,就提示a处卡纸,查看纸张也有搓纸轮磨擦的痕迹,机子有两a4 两a3 一手送  只有两只a4纸盒提示a处卡,a3 和手送运作正常,菜鸟请教高手,一般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进纸通道拆开来清理下,应该是有杂物挡住传感器了

网友:
搓纸轮的皮或者传感器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2019-09-13):
搓纸轮    换掉,清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