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不跑码多故障M5A78L-M LX3维修记录和部分通病总结

楼主(2019-01-22):
不废话,直接入正题!这板子我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故障一大堆!
主板:华硕M5A78L-M LX3
故障现象:不触发
分析过程:
     首先,裸板通电,不触发,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AMD的板子不上U也会触发,所以,直接清除CMOS,无果~
查桥待机条件,
1.2V正常
32.768K压差正常
PWRBTN#跳变正常
RSMRST#不正常

如图电阻上端3.3V下端0V,断电测对地值423 正常
此电阻下端一边接PCH,一边接IO!
首先换掉电阻,然并卵.....好吧 干IO,3下5去2,IO换上,电压正常恢复到3.3V。

触发成功!!!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复位灯长亮,不跑码,
好吧,继续撸...
测试全板供电:CPU 1.1V,北桥1.1V,还有个1.8没测,因为一眼看到南桥电容屁股翘得很高,所以直接戳过去了,南桥没电,首先更换电容!
更换后还是没电,测比较器供电12V,5脚输入端0.7V,不正常!
此0.7V来自于102排阻,上端1.5V,下端0.7V更换排阻,再次测得南桥供电1.2V正常了!

再次接上电源,装U,触发。
故障一样,复位灯还是长亮,我想没可能还缺供电,所以就测量了一下时钟,PCIE的A13,A14脚位  结果全部0.1V 没有出时钟,那好办!
再测时钟开启三极管有3.3V,顿时知道时钟芯片也挂壁了!没事直接换!

再来2分钟搞定,我就不信了,再次通电复位灯闪烁~
尼玛,这是要我老命啊~~·
测得A13已经出了时钟,0.45V,这是时钟OK了啊!都到这里了,我也不想放弃了,这板子修的多,自己也熟悉!继续....
再次测量全板供电数据如下:
VDDA:2.5V

VCORE:1.1V
北桥1:1.1V
北桥2:3.3V
南桥:1.2V
南桥SB:1.2V(此电压异常会导致不开机)
内存:1.35V
VTT/VTTREF:0.76V
故障很明显北桥1.8V电压变成了3.3V,异常!!!
直接换芯片不解释!为啥?
有电压出来就基本不缺条件,直接换芯片!
还好这供电电流不大,不然北桥挂了,我就郁闷死了!
再来1分钟换好!~

再次通电,跑码卡F1,好说这个简单!清一下CMOS,内存擦一下,亮机!

到此结束!
这种板子有人专要,自己修的比较多,不然几十块钱的东西真心不值得这样折腾!
总的总结一下:这款主板和M5A78L-M LX3 PLUS的常有故障:
不触发:桥的1.2SB供电芯片挂,IO挂
不跑码复位灯闪烁:测试下每个供电,供电不正常比较多(VDDA 2.5V)
,还有就是时钟芯片比较容易坏,时钟开启的三极管坏会拉低开启信号,我的处理方式是直接一钳子夹爆三极管!!!

排阻坏的多就不说了.......
其他没遇到啥了,反正按照时序修,细心点,有料有图,问题不大!~
预祝各位朋友,新的一年,遇板必秒!

网友A:
新的一年,遇板必秒!但必须要有楼主一样的功底。

网友:
大师呀,我要天天看你发帖.这么多故障也修出来了,工厂出来的师傅吧?

网友:
现在的主板也是不好维修啊 技术真厉害 d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还不少了 华硕的AM3+  不止几十了 先收藏了  下次来研究下

网友B:
为什么我这里好几片都搞不起呢,电压都有 时钟也正常 复位也有,北桥灯座打了没空焊,就是不跑代码

网友C:
请教下,华硕 a58mk,卡LOGO,诊断卡代码跑到99,会是哪方面问题?好些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华硕 a58mk,卡LOGO,诊断卡代码跑到99,会是哪方面问题?好些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刷BIOS 无果的话,就换CPU  加独显试试

网友:
一个板修这么多的故障,需要多么强大的心脏。

网友D:
搂住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搂住报价多少、、、、、、?????

自己的板子,比较多,所以没计较那价格

网友:
这种板子有人专要,自己修的比较多,不然几十块钱的东西真心不值得这样折腾! 兄弟估计就是在工厂里也就这水平了

网友:
开核用的板子  所以市场还是有需求量的

网友:
大神直接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修得很霸气!佩服

网友E:
楼主技术真牛逼,台板,问题多的,修的费时,利润低,现在都不怎么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                                                                                                  ...

谢谢,你这......
目前下载分不够数啊~~~恢复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真牛逼,台板,问题多的,修的费时,利润低,现在都不怎么愿意修了

没办法,不修机器,其他不会啊 ...
将就这干呗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2019-02-21):
犀利啊!吃糖一样,修板的思路很牛。

网友G: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H: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利害啊,这么多问题都搞定,分亨的好仔细,向你学习,辛苦了,

网友I:
好耐心。工匠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J:
楼主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多谢支持,混点下载分,没办法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果然是高手。。。。。。。。。。。。。。。。。

多谢支持,混点下载分,这种板子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果然是高手。。。。。。。。。。。。。。。。。

多谢支持,混点下载分,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耐心。工匠精神。值得表扬,

多谢支持,修板子没耐心没法搞,伤脑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多谢支持,混点下载分,没事我也多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这里好几片都搞不起呢,电压都有 时钟也正常 复位也有,北桥灯座打了没空焊,就是不跑代码

发过来我帮你修修,  运费自理

网友:
真是厲害 又細心 又有好功夫 學習學習

网友:
这么辛苦的付出,细节决定成败还好没有白忙活,今天一天就修这个本了吧,费心劳神~

网友:
这板修的很有耐心,换了1.8v。桥1.2V,时钟 要是给客户维修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这主板修的牛啊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写的比修的时间长,楼主技术思路很牛。

网友:
修好了是技术的象征,有成就感,学习了,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高手啊,现在有个主板也是比较器输入没有电压,输出只有0.7发,没有图纸,不知道比较器输入电压从那里来的,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蛮多的,问题一般也好解决,就怕测啥都正常就是复位闪的

网友:
直接夹爆三极管  粗暴 简单 嘿嘿

网友:
厉害!坏了这么多东西,还能坚持修好!佩服!佩服!

网友K:
我这种板子都买废品了。现在修修H61还可以

网友L:
楼主写的真好,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的真好,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

谢谢兄弟,没有下载分了,混点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种板子都买废品了。现在修修H61还可以

是的,专人要。没办法,赚钱不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一年,遇板必秒!但必须要有楼主一样的功底。

一起加油,多修经验多
后来就会秒

网友M:
请问下楼主这个板子市场价多少了呢?手里还有不少的,这种板子能开核?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下楼主这个板子市场价多少了呢?手里还有不少的,这种板子能开核?

可以开核,
市场价就看你怎么卖卖给谁
60-130都有

网友N:
实习一下,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所有供电正常,有时候跑码正常,有时候不跑码显示0000,还没查出原因,楼主修的多,知道这个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实习一下,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所有供电正常,有时候跑码正常,有时候不跑码显示0000,还没查出原因,楼主 ...

不跑码的时候测量下 供电时钟
还有PG、

网友:
我记得这种板好像有个5脚待机芯片,电压过高,修了很久也没修出来了,不触发。
不是芯片,也不是分压什么的,反正最后,拆IO电压就正常了。
但是装上又不正常了。很久以前的了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还不少了 华硕的AM3+  有好几片了, 先收藏了  有时间来研究下

网友:
一个板修这么多的故障,需要有耐心,需要多么强大的心脏。

网友:
这个牛逼,真心服了,找学徒不,跟你学习去。

网友:
修到这个份上的确牛逼啊,其实我也修到这个份上过,是一块网吧的M5A78主板,也是一大堆故障,修的我想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佩服

网友O:
楼主这板修的太熟络了以至于故障分析很透彻

网友:
吃糖一样,修板的思路很牛。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板修的太熟络了以至于故障分析很透彻

其实还是走了一点弯路
修主板还是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