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22):
iPhone X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工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iPhone X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重启
  客户描述说手机进海水过后,开机白苹果重启

故障分析】:
  手机进过海水,肯定是有元件进水腐蚀导致开机自检不过才会出现这种现象,重点检查进水区域。

维修过程】:
  首先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触发252毫安起跳,看来有电路短路了。

  检查中,不接前听筒排线就触发正常,拆下前听筒排线,发现进水腐蚀。

  接下来拆下距离感应模块和感光模块 处理腐蚀的焊盘。测试发现触发还是一样252毫安起跳,最后查出是排线上的一个滤
波电容短路导致的。

  拆除掉过后,触发正常。

  接下来装回拆下的距离感应模块与感光模块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触发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进水听筒排线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开机白苹果重启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 X手机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74-1-1.html

       苹果x白苹果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8568-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技术贴,至少让我们没有搞过的人知道了思路和操作方法......

网友:
进海水伤害不是更大吗?只烧了排线电容,运气不错了

网友:
客户及时送来修还可以  就怕有的进水后再开机再放放就麻烦

网友:
修手机真心有搞哦特别修苹果手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或

网友B:
看来是修手机的老手了 拿到手 就知道哪哪有问题

网友:
为了提高效率,所以选择打磨好的ID板,直接处理主板CPU焊盘,然后再焊接CPU.
楼主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NB,检查的方法是啥啊?如何判断的啊?

网友:
牛逼 我也遇到过过iPhonex 白苹果不开机  刷机报错4014  主板分层打组织正常 又拆硬盘 最后发现是距离感应器 也就是前置排线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 真是捡到钱了 啊

网友:
老手啊       哥们

网友:
海水的腐蚀能力很大的,估计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厉害,分析很到位。。。。。。。。。。。。。。。。。。。。。。。。。。。。。。

网友:
可怜的发挥更;老师讲课;两点间客房;老顾客介绍的发了;就是;两点间客房;老师的课件发给领导看见发

网友:
7代之后防水都做得比较好,水只能从听筒还有充电口进了,楼主找问题很准确

网友:
iPhone x 的维修 又要洗掉一批人了!!!!!!!!!!!!!!

网友:
面容几度拆的

网友(2019-02-21):
估计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看样子x的防水还是挺不错的,屁股进不去水,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至少让我们没有搞过的人知道了思路和操作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很细心啊,修手机就要细心才能更快!!!赞

网友:
重启尾插和振动容易坏,我换过几台

网友:
不错的技术啊 谢谢群主技术支持和分享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技术贴,至少让我们没有搞过的人知道了思路和操作方法......

在论坛你可以学到很多,慢慢来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修手机的老手了 拿到手 就知道哪哪有问题

仔细观察,细节很重要。你也可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