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开机跑15

楼主(2019-01-22):
GA-B75M-D3V开机跑15
过一会儿掉电. 再开又跑15

BIOS刷过无效. 只要一点RESET,就能正常开机. 求思路

网友:
我昨天刚修到一块一样型号和症状的。我的是IO的vin2检测电压高了。

网友A:
后来修好了. 换了二片BIOS芯片

网友(2019-05-22):
引用 网友A:
后来修好了. 换了二片BIOS芯片

技嘉双BIOS对调不可以吗???????

网友:
从BIOS资料也坏了吧   感觉双BIOS没啥用 反而增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