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DELL外星人bios合成

楼主(2019-01-22):
这个是原机备份bios

网友:
马云家是哪个。。。

网友A:
我帮你改一个吧,分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改一个吧,分分钟

先谢谢了 帮忙合成下 我这个怎么合成都不行 不晓得是不是位置选择错误啦

网友:
亮机慢的话   用原机 M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