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一波三折维修 从无待机到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9-01-22):
   1:同行带来一个机器联想G480,版号:LG 485811252-1 根据同行描述,用的杂牌劣质电源烧坏了,用可调电源通电,待机偏高。果断拆机用手摸哪里发热,发现3 5V待机芯片发热,经测量 待机芯片的LDO脚短路,换上一个芯片也是这样,LDO脚相连的电容也没问题,烧机,EC发烫。由于没有芯片,发了芯片 等了两三天。
  2:等EC收到货,换上之后 待机正常,也能触发,但是掉电,感觉还是哪里有短路的,过了一会显卡供电的场馆烧了,找一个一样的换上 又烧了,这个场馆很特别 焊盘和普通的也不一样,并且看图纸 是复合管。看了一下图纸,LVDS HDMI CRT这些接口 都来自PCH。把显卡供电拆了,开机能显示,怕不稳定,进BIOS把独显屏蔽 只用集显。测试正常,通知客户来拿机器。
  3:客户来到之后,电脑经常性死机,于是给重新装了一个系统,过程中 没死机 没出现什么异常。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电脑 有时显示 有时不显示。又拿回来了,
   4:经测试,显示的时候少,不显示的时候多,暂时没有什么思路,查论坛,现在都不想搜索论坛要分啊!但是没办法,搜索了一上午,也没有什么结果,BIOS刷了好几个,还在网上买的工厂BIOS。还是不显示,查图纸根据时序图,PLT_RST信号都有了,前面的几个电源好信号也没有问题,修到这里 想放弃了。这个机子研究了一天了还没有什么结果,脑子也不是很清醒了。放那里去吃晚饭了。吃完饭玩了会LOL,关上门,一般情况 我研究不出来的东西都是晚上修没有人打扰 ,思路清晰。
  5:这个图纸反复的研究了好几遍了,测量PCH发出的各路时钟信号 都没有波形。找时钟的开启信号,在时序图中有,但是搜索搜不到,不知道这个图纸是怎么设计。还有时序图我只会从上往下看,具体的那些多少ms  几TO几 这样的 不是很明白,时序图中的芯片有的板子上也没有。

6:仔细分析一下,由于各电源好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正常,就是没有时钟,于是加焊了一下PCH,还是不行。

7:中间发现了 轻触开机 掉电。按开机键2秒以上才能开机但是不显示,这里以为是不是有些电压没出来,二级转换电源测量也没有问题啊。决定按着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8:研究着图纸正好看见了一个
也不知道这个MODEL_ID_AD是什么信号。百度了一个也没有解释。  看这个表格的说明,意思应该是用集显的话 下拉电阻都是100K,上拉电阻就不一样了。在板子上找不到用我买的高清放大镜也找不到,于是下载了一个点位图。R2727经测量时20K。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找了一个10K的电阻换上。结果每次都能开机显示,还玩了一会*词语被过滤*测试。天也不早了,凌晨12点10分了。收拾了一下,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直接测试,也正常。
哪位师傅能出个详细介绍时序图看法的,一直不是很会看。
另外图纸 点位 BIOS 奉上。

网友:
搜索现在要积分了?

网友:
搜索现在要积分了?!!!!!! 搜索现在要积分了?

网友:
搜索现在要积分了?搜索现在要积分了?搜索现在要积分了?搜索现在要积分了?搜索现在要积分了?

网友:
维修过程确实好麻烦。

网友:
有时维修就是这样,摸索着,试着修

网友:
                        思路真好,想到的位置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