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改集显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19-01-22):
DELL M5010 按坛友经验改完,显示正常,bios硬盘能认到,但是机器不能引导系统,过LOGO后就灰屏无反应了。有哪位朋友有解?

网友:
可能bios问题...........................

网友:
换个集显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尝试改过,集成的是带一个显存芯片的,估计和这个有关

网友:
有地方没改好吧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如果解决了不要忘记分享哦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论坛里很多改集成的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步骤不对 ?

网友:
万事BOIS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