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ATX-55YMN修复记

楼主(2019-01-22):
全汉ATX-55YMN ATX电源,先测5伏待机没有,芯片是BH0170A,测各个引脚电压都满足条件,但是FB对地只有几欧,以为是芯片烧坏了,拆掉芯片还短,相连的有光藕,把光藕拆掉还短,再查发现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拆掉不短了,上电待机正常了,但是用ATX测试器测试启动一下就断了,可能保护了,保护芯片是PS229,搜网上发现有跟我相似的案例,方法是短接2FPOB到地可以强制去保护,去保护后查各电压以及检测电压均正常,只有1PGI1.47伏超过了1.2伏门限电压,因为这个门限设置比较精确,又找不到一样的电阻,于是用一个电阻并联把PGI引脚拉到1.2伏左右,至此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