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1A55-V_PLUS 跑C1

楼主(2019-01-22):
触发就到跑码到C1 ,拔掉内存也不报警,换内存、cpu也是跑C1
测内存供电1.5V 0.75V 正常,SPD33V SMBDADA 电压有3.3V ,但是用示波器测没有波形,怀疑时钟没有出来,测时钟有波形,本来想换时钟芯片,但是手头没有。拿起主板又看一下,发现内存旁边有一个8脚芯片,这个跟不过内存有关系,测NCT3933 的第4脚和第5脚,发现第5脚的电压只有1.1V 左右,这个脚正常应该是3.3V ,把芯片拆掉还是1.1V ,换与其相连的1k上拉电阻,还是不行,与其想连只有IO了,手头又没有,用镊子短接sr421,能跑代码了,直接用个4.7 的电阻替换sr421换上,跑码正常。下次再碰到ASUS 的这类主板跑C1不动特别是去掉内存不报警的,注意检测8脚芯片NCT3933 NCT393

网友:
现在华硕都不坏822了,都爱坏芝麻电阻了

网友A:
请教下,华硕 a58mk,卡LOGO,诊断卡代码跑到99,会是哪方面问题?好些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外设,如果是V星主板跑这个代码就是ps2电路异常

网友:
现在主板太便宜了 我这边真的很少碰到还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拉电阻    , S_SMBCLK_VSB 直连IO   通过电阻去的桥, 下次遇见不过内存的得好好测了

网友B:
这种 主板 还有修的价值吗    太老了

网友:
学习了。虽然是华硕的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华硕 a58mk,卡LOGO,诊断卡代码跑到99,会是哪方面问题?好些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usb供电或者是PS2再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 主板 还有修的价值吗    太老了

直接给客户换的主板,换下来的修了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