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00S 不开机 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9-01-22):
电源线有问题导致烧一大片 U11 短路 U2905 U52  PUI1 CPU供电 都短路  现在测量CPU UC1 电容器PC1411 只有30 二极管档测量 是不是CPU短路了

网友:
没短路,现在的CPU阻值都很低,一般 正常 但你的烧一片,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USB 电源公用口设计就是坑  不知道烧了多少板子  3 5V芯片 USB供电转换管子 EC 声卡 CPU供电芯片 都是一起坏掉短路  情况不好CPU个别GPIO短路

网友:
是的呀 USB样子电源线 惹祸

网友:
等芯片 安了之后告诉大家情况

网友:
估计希望不大              烧这么多

网友A:
这机器我修了好几片,都是烧一串,不过CPU都没坏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解决问题后 不要忘记分享哦

网友:
估计 修复              的希望 不大

网友:
这个是不是CPU短路可以直接连个1V 电压 看电流大小判断CPU

网友:
不敢加电压烧 直接进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修了好几片,都是烧一串,不过CPU都没坏

你好 一般烧那些呀 我查出来有二个5脚IC 供电电源 EC

网友:
这个已经没有就了

网友:
等配件 后续发出来大家讨论 这种机器应该坏的多 设计有问题

网友:
充电口设计不合理。鄙视。

网友:
短路。先查电容再查芯片

网友:
你当CPU 没短路来先修着看。。。。。。。。。。。

网友:
这设计的供电保护啥的没作用吗

网友:
现在搞好了已经 更换EC CPU供电ic U2905 U52  还有一个小电阻 CPU供电芯片 之前更换好开机无显示 CPU无电压 ,后面一个高手告诉我我那个电阻 才搞好 幸好声卡没有烧 待机芯片没有烧

网友:
还有一个D45 没有配件 应该是保护的 拆了一个主板的 D635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