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屏蔽内存不亮

楼主(2019-01-22):
x550cc  进水 内存颗粒烧坏 去掉 改电阻        加内存不亮    什么情况 同时2台都一样 一台去掉了一个内存颗粒一台去掉了全部的  bios 也刷了 改之前 试过不用该电阻的bios 一样

网友:
还是电阻设置 的问题

网友:
也许除了内存这里之外,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估计 还有 其他                  问题

网友:
如果按论坛已经改成功的方法改了,还不亮你就要修别的地方了,可以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过了内存。

网友:
那应该不是内存坏了 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四种电阻组合

网友:
上内存阻值卡检测,查有无抓到内存?内存各供电及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毛病 ??????

网友:
查其它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A:
屏蔽成功的  自己的内存颗粒也没去掉  屏蔽后 不放内存0.72 放内存跳变开机  另一台进水 内存供电烧坏 换好 去掉内存颗粒  屏蔽后不放内存0.72 方内存 0.83  只跳变一次 这鬼机器 同样的板号版本号 同样是集成内存的电路吧  三个电阻 位置都不同   全部改成高低高  2个可以 一个进水的还是不行放弃了 本来也是低价修的  有一台是自己的也是进水的 客户愿意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成功的  自己的内存颗粒也没去掉  屏蔽后 不放内存0.72 放内存跳变开机  另一台进水 内存供电烧坏 换好 ...

没修好这台是 1.5对地  不知道烧了其他东西没有 死活就是不好 其实第一次就改成功了就一直被这个改后0.83的机器坑了 刷了无数bios

网友:
应该有好几种组合的方式吧!我遇到两台不一样的位置的!改好了!

网友B:
可以尝试用bios屏蔽板载内存,
如果不行,且板载内存坏是因为内存供电进水损坏,那么非常可能连cpu的内存控制器也有损伤。

我遇到两台内存短路,cpu 1.5v不短,屏蔽后不过内存,换cpu后就可以亮机。

网友:
CPU是什么的???板载???还是??换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用bios屏蔽板载内存,
如果不行,且板载内存坏是因为内存供电进水损坏,那么非常可能连cpu的内存 ...

屏蔽的bios 试过了也是不行 2台都不行 最后用的是集显的 bios 加 集显 的 电阻位置图  三个电阻

网友:
论坛上查

网友:
你确定是内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