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071p 不触发

楼主(2019-01-22):
la-d071p 不触发 经查是 u3505 坏 导致不能触发 换掉ok

网友:
你这贴子也够水的啦··············

网友:
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
USB 二级电压短路??????????????

网友:
2句话搞定。                                                                                简单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二级电压短路??????????????

应该是 usb 有关的 客户插了下功放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