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15-EU5-011000 的通病

楼主(2019-01-22):
CPU上电容发霉漏电,去掉电容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啦,还有没35的,芯片供电脚有个电阻死的通病你没修过到来吧

网友:
听说这个电容不装的话又是会黑屏,我遇到过两例都没有装,有一台返修了

网友:
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