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修好一块旧的独立网卡

楼主(2019-01-22):
找到一块坏了很久的独立网卡,看上去也很旧了,而且是PCI接口的。所幸还有一块几乎一样的,闲着无事,参照着好的网卡,居然修好了坏的!真是狗屎运。虽然是很不值钱的网卡,不过还是发一下修复过程,以资讨论。
图1、图2是网卡正反面照片:

坏网卡的使用症状是,在windows系统中能认到这个网卡,但是插上网线网络图标上还是有一个红色的叉,即网线未连接,网络还是断路的,无法上网。

图3是网卡的网络变压器近照

图4是这部分电路的电路图

在好的网卡上,测得A、B、C之间,D、E、F之间的电阻都是0。
而在坏的网卡上,D、E、F之间的电阻也是0;但是,A、B之间,A、C之间的电阻值都是99欧。照片上4个标签是68X的电阻的实际阻值是49.9欧,这说明A、B之间应该是没有电阻的,而坏网卡的A、B之间断路了;而B、C之间还是连通的。所以我就直接短接了坏网卡的A、B,没想到的是该网卡居然能用了!

图5 坏网卡直连了A、B两个脚

查了一下网络变压器的内部结构,如图6

修复方法如图7

据网上资料,A、C之间,以及D、F之间各是一对差分信号,也就是说它们的波形一样,但是相位相差180度,同一时刻的电压幅度互为正负。
那么实际上,短接A、B相当于信号只有一半了,但是居然还能正常使用,这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要向大家请教了。
最后,放上两网卡的合照:

网友(点评):
会掉包的,你跑数据试一下。最好找个变压器换掉。

网友:
网卡修的有境界。
分加满!!!

网友:
网卡便宜,修的少了,能会修的更不多了,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小问题,大思维,厉害。有对比才能找出问题来。

网友:
从另一台PC上传过来一部几个G大小的电影文件,没有出现错误。一般上网也没有什么问题。暂时身边没有相似的网络变压器可以换上。

网友:
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
但是从原理图上看BC之间好象也不是直接连通的嘛。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从原理图上看BC之间好象也不是直接连通的嘛。

B、C之间是线圈(电感),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话,阻值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