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2710FHD液晶屏排线松动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9-01-22):
长虹LT42710FHD液晶屏排线松动的修复方法

  这台电视收看时,左边出现竖线。 拆出铁皮框架,现出屏排线,液晶屏朝上用书垫起来。首先要找到故障排线点松动的位置。因故障在左边,上电用手指轻轻动左边最外边的排线,看到屏上竖线有变化情况,说明问题就在这里了。我先用铬铁压屏头加热,断电然后在故障排线部位来回拖动。可能是40W铬铁热量不够,又不敢加热太久了,怕损坏屏线。这样处理后上电试机,还是看见屏上有竖线变化。

  突然想到VCD飞利普光头排线上有个手提的薄片,那个薄片就是加热粘上去的,方便拔插排线用的。我立即找了一个废的光头,用铬铁压屏头加热来回在光头排线上拖动后,用手轻轻一拉就下来了,用剪刀剪了一公分,然后贴在屏排线故障部分。用压屏头加热来回拖动,这样加热久点也不怕损坏排线了,这个屏排线松动情况就修好了。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不错的工具,某宝也有热压屏线的烙铁头,和这个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个好像42寸的奇美屏幕,这个型号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都是最旁边的COF和边板接触不良,我是在边框和边板之间垫胶条解决

网友:
楼主干嘛不用茶色的高温胶带?。。。。。。。。。。。。。。。。。。。。。

网友:
用压屏头加热来回拖动,这样加热久点也不怕损坏排线了,这个屏排线松动情况就修好了。有此洛铁头买吗?

网友:
可以用耐高温胶带,金色或者茶色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