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蓝屏0x0007b怎么破

楼主(2019-01-22):
换主板了    蓝屏0x0007b怎么破   各种方法都不行   实在不想重装系统

补充内容 (2019-3-31 17:43):
奋斗研究了几昼夜,以解决    具体看我后面发的一个帖子

补充内容 (2019-3-31 20:08):

这么多试验   最快装机了   自动激活  该有都有  比慢装好100倍不止   再也不追求纯净慢装了

推荐给大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KUc4WkKLnYyKTJZAsvV1w
提取码:h7ou

网友:
只有编号没有说明吗?有些有简短的英文说明

网友A:
不会改硬盘格式?不会改硬盘格式你来什么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改硬盘格式?不会改硬盘格式你来什么迅维网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B:
这种蓝屏基本都是硬盘格式不对或系统

网友:
修复系统或者检测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蓝屏基本都是硬盘格式不对或系统

格式改了   pe里面那个驱动啥的都搞了多少遍了  就是不行   看来只能重新安装了

网友:
只能重新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式改了   pe里面那个驱动啥的都搞了多少遍了  就是不行   看来只能重新安装了

重建硬盘mbr

网友D:
用pe修复启动引导c盘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硬盘接口,老机器有的不支持串口,调成IDE试试。

网友:
过来年去迅维培训学习一下就可以

网友:
注入驱动,不过你如果不会的话,如果没有财务之类软件的话,有这点时间,重做系统早就完成了!

网友:
7B代码有几种引起原因,一个是引导,一个是磁盘驱动,你是换不一样平台的主板还是同一个平台只是换了一张主板,如果是不同平台换板子修复几率不大,如果是同一个平台的话几率还是很大,方法是进PE去网上下载一个SRS离线驱动注入工具,用这个工具把系统里面的所有驱动清理一遍,然后重启进BIOs把磁盘接口模式改成ide,一定得是IDE切记,然后保存重启,键盘鼠标接PS2的,进系统把驱动大全就行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搞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e修复启动引导c盘

不是每一种蓝屏都可以修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