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快捷启动选择按F几?

楼主(2019-01-22):
现在的电脑都有快捷启动键,各家品牌都不一样,知道的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要看你电脑主板,你试试del键行不行

网友:
具体看机器 有F12 F9 ESC等

网友:
没有快捷启动。-----------------------------

网友:
即使一个厂家的电脑,不同型号,都有不同的快捷启动键! 不必刻意记住是那个键,一般开机显示logo都有提示是按F几,

网友:
这种东西?